日光灯灯管寿命不长发黑什么原因

楼主(2011-12-28):
单位用的欧司朗T514W日光灯灯管总是寿命不长,没有2个月就烧毁了很多经常有灯不亮到底什么原因啊? 电源电压一直很稳定是不和电子触发器有关系啊?

网友A:
2个月,我用的一般有二年的寿命;
换飞利浦的试一下;

网友B:
换好点的试试
同样的一瓶饮料,便利店里2块钱,五星饭店里60块。很多时候,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所在的位置 (学习中###)

网友C:
镇流器不好吧

网友D:
质量有问题,换个品牌试试

网友E:
换一个牌子试试

网友F:
质量不好,使用时间长就会发黑

网友G:
灯管质量不好,镇流器也会影响它的。

网友H:
换一个镇流器试试

网友I:
来电时启辉器总是一闪一闪的  会不会拖动电压的原因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来电时启辉器总是一闪一闪的  会不会拖动电压的原因啊

这情况应该是启动电压不足以击穿充入的气体而导电,所以启辉器总是一闪一闪的,导致灯管灯丝反复通电就容易发黑了。如果不是天气寒冷就是镇流器的质量问题了。

使用启辉器应该是老式的电磁镇流器,换个电子镇流器试试。

电子镇流器不用启辉器,是由市电-降压整流-逆变到击穿气体电压而导电,也不受环境温度的影响。

网友K:
换个镇流器对比一下试试。

网友L:
镇流器的原因比较大

网友M:
灯丝一直通电吧

网友N:
别换了,你的领导吃回扣了。你今天换品牌,明天把你换了!!

网友O:
偶看是的!路过!

网友P:
应该是日光灯和镇流器不匹配造成的,或者产品质量有问题。

网友Q:
不要用电子镇流器,用老式的带启辉器的镇流器就好了

网友R:
质量不好换个牌子吧

网友S:
如果是老式整流器,跟电源电压和环境温度有关(不过现在镇流电感的质量不好说),电子整流器与电路设计和用料有关。灯管质量好坏与寿命长短关系最密切。

网友T:
货源可靠不?

网友U:
是一直通电照明还是经常开关呀,开关太频繁了也不太好

网友V:
应该是灯管质量不行吧,换个品牌的试试

楼主:
是电子镇流器 换飞利浦的灯管试试。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W:
是真货还是假货?山寨泛滥不好说啊。采购买的都是好东西,好几年不坏,他们吃什么去。我单位采购买的好多都是假货,但又有什么办法,领导不说什么,我们说也没用。现在单位里大多就是这中情况。买东西的人不想买高质量的东西,假货的泛滥横行自在其中。

网友X:
看来还是灯管本身质量有问题,换质量好一点的吧。

网友Y:
采购.采购.查采购。

网友Z:
日光灯和镇流器不匹配造成的

网友AA:
是所有灯还是针对个别灯座?如果是所有等的话,估计就是质量问题了,如果是个别灯座的话,那就是灯座问题了

网友AB:
支持6楼观点

网友AC:
灯管的质量问题。

网友AD:
应该跟灯管本身的质量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AE:
既然说的事单位用,就不可能是镇流器的问题。大部分都两个月的寿命,还是换个牌子的灯管吧!
谁苍白了我的等待,讽刺了我的执着!

网友AF:
如果你电压不高的话,百分之百吃回扣的产器

网友AG:
灯管质量有问题,换个品牌试试。

网友AH:
工作电压高不,镇流器质量

网友AI:
与镇流器进线接﹢和﹣有关。

网友AJ:
镇流器不合适或质量不好

网友AK:
电压、灯管、开关频繁。

网友AL:
换一个好的品牌吧!

网友AM:
电气上大卡的东西不要太多啊表情特别是装修队买来的东西

网友AN:
镇流器和灯管质量不好都会这样

网友AO:
引用 网友N:
别换了,你的领导吃回扣了。你今天换品牌,明天把你换了!!

还是这个靠谱点。

网友AP:
还是换个质量好的电子镇流器吧.

网友AQ:
跟充装工艺也有关吧,我这5个月坏了700多个,经销商是这样说的

网友AR(2012-02-19):
灯管质量不好

网友AS:
镇流器是否与灯管配套

网友AT:
排除法 你先换一部分灯管 别的牌子 看看效果

网友AU:
质量有问题,现在很多都是这样!

网友AV:
检查下,是否断路器都接在零线上,改接到火线上,关灯后灯管不会闪光,寿命自然就长,接在零线上关灯,灯管会有规律性的闪跳,缩短寿命

网友AW:
镇流器和灯管的质量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