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定位准确

楼主(2011-12-28):
我用PLC,伺服,位置模式,动作要求,从原点到A点,A到B点,从B点到C点,几段定位要求,用什么指令,定位比较精准,我用相对定位指令DDRVI,误差比较大,用绝对定位DDRVA行吗,但绝对定位要原点啊,几段定位,怎么用啊,请教用什么指令,有什么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A:
绝对定位要比相对指令好用一些,只要原点是OK的,绝对指令用起来比相来还方便一些,参考手册可以看三菱FX2N编程手册。

网友B:
关键是误差比较大的原因是什么,你找到了吗?程序用什么指令不是问题的关键,只是编程的一些技巧罢了!

网友C:
用PLC来控制伺服运行,定位不准应该不是PLC指令的问题,即使用普通的输入输出来控制伺服的运行也是很OK的,我看误差大是你伺服上的设置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