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8):
本厂临近春节时买来一台发电机组!预防春节意外事故停电时急用!今天才安装调试,出了点意外!就是三相电压用表测都正常,但用三相分别对零时的数据就很不正常!分别是、175、232、389、想请教广大师傅看是否有能帮忙解决的!!谢谢!

网友A:
遇到这种情况,直接到经销商那里更换

网友B:
对啊,找他换

楼主:
已经通知了!但自己想知道是什么情况下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啊?
谢谢!!!

网友C:
检查零线是否接通,我也曾经碰到类似问题,最后检查是零线没有接!

网友D:
发电机星点接触不良或者无输出就容易造成上述现象。

网友E:
175V那一相对地绝缘不够,造成发电机星点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