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8):
请问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频率为50赫兹,如果想让他跑快一点的话,用变频器设定频率增益可以吗?最高能允许增益到多少赫兹呢?会损坏电机吗?谢谢!

网友A:
一般来说 2极的为20--65hz. 4极的为25--75hz. 6极的为30--85hz. 8极的为35--100hz.我觉得在范围内应该没什么问题、还需要高手解答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让你费心了。

网友B:
不知道普通电机最大能在多少频率下正常运行,单位曾经有一台2.2KW的四级电机经常在80HZ稳定运行。

楼主:
太感谢了,谢谢你们的帮助。

网友C:
普通电机在50HZ以下或者以上发热量较大,还是用变频电机

网友D:
这个问题以前总是多有讨论和提问。其实,一个普通电机,他到底能运行的极限转速是多少?这个问题只有电机的制造商设计人员能提供。电机的最高转速极限,受限于机械制造条件、结构。这个只有制造者能回答,我们只是蒙了。不可能准确的预测。

第一,电机的动平衡对点击最高极限转速的离心力有制约;
第二,转子轴承的最高转速有制约;
第三,电机的设计结构,其转动惯量、最小励磁等参数有制约。

网友E:
你用的是普通的电机的话,最好不要超出太多而且长期在这个频率上运行;

网友F:
国内设计电机,可以在50Hz之下长期运行,超出时离心力增加,其机械寿命会受到影响的。

网友G:
试验过用DANFOSS变频器拖动普通的异步机,频率升到130HZ左右,电机突然变调,发出异常响声。

网友H:
最好不要超过电机的额定频率。

网友G:
60HZ应该没问题

网友I:
普通电机是5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