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8):
今天听老师讲了一下电动机转反转控制、
到家里迷迷糊糊的、弄不明白了、
也不好意思打老师的电话、所以就来论坛请高手们指导一下、不胜赶集
不要喷我我、我是初学者、
不废话了、直接说不明白的地方

是这样:在正反转中用到的复合启动按钮
1、共有几对触点?是2对还是3对?
2、我想应该是有一对动合一对动断组成!动合是为了电机两路得电使接触器吸合、动断是为了避免两台电机运行时短路而切断对方的电路!
3、那么这个时候、sb2动断触头是应该处于断开状态、断开了对方的线路嘛、那么反转的时候、sb3主控制已经被sb2断开了、怎么能够双向得电呢?

楼主:
  咋没人回答我一下呢?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你自己已经弄得差不多了。在这提醒一点,不是两台电机是两个接触器切换调相实现正反转。第3个问题呢,SB2既然是动断的,那你放开手后它自然复位,回到你和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你自己已经弄得差不多了。在这提醒一点,不是两台电机是两个接触器切换调相实现正反转。第3个问题呢,SB2既然是动断的,那你放开手后它自然复位,回到你和状态

网友C:
多看看书,电机正反转就三种,一般都用接触器连锁,最好的是双重连锁,你说的是靠按钮连锁,各有各的好处,就一对动合就够用了。

网友D:
复合启动按钮
一般就2对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研究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