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电流表的问题

楼主(2011-12-28):
指针电流表,负载开启,指示电流和用钳形表量的一样,
负载关闭,指针,归不到零,100A的,指到了20A的位置,调整右下角螺母,也调不动。

网友A:
电流表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表坏了

网友C:
应该是电流表调零卡轴脱落。

网友D:
应该是电流表调零卡轴脱落.
超声波换能器www.kedidianzi.net |柴油发电机www.supermaly.com/cn| 氧化锌www.ldyanghuaxin.com | 螺旋输送机www.luzhongjixie.com |膨润土www.hhpengruntu.com| 百雀羚www.wfxsy.com| 白云石www.gmych.com|沟槽管件www.wfhdjxzz.com |肯德基门 www.zhaohongmenye.com

网友E:
可拆开看一下.

网友F:
拆开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