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8):
变频恒压控制系统,用的MM430的变频器.在有负载(负载也是好的),线路也正常,变频器参数也没改变的情况下.有时会报A0922的故障,导致不能运行.有时就自己好了!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2015-09-24):
哦(⊙o⊙)哦哦(⊙o⊙)哦哦(⊙o⊙)哦

网友B(2015-10-24):
输出侧应该用接触器了吧!接触器吸合与变频器启停配合的不合适,也就是说调试时没注意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