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8):
西门子SM332 AO 模块(332-5HD01-0AB0),它的一个AO点能否输出-10v到0,和0到+10v这样的信号?
我们公司有一个比例阀,是双向的,它的输入信号就是0到+-10V,就是由西门子SM332 这个模块提供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只能输出0到+10v,所以只能往一个方向动作。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这个模块是可以的,你看一下这个模块上有一个示意图,哪个是+10V,哪个是0V,一看就晓得了。我记得是D3和D7之间是可以输出0到10V的电压,这个在PLC编程也要给出输出电压的范围

楼主:
可是这个AO接到比例阀上只有两根线,这两根线怎么会0到10V和一10V到0这样交替输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块是可以的,你看一下这个模块上有一个示意图,哪个是+10V,哪个是0V,一看就晓得了。我记得是D3和D7之间是可以输出0到10V的电压,这个在PLC编程也要给出输出电压的范围
可是这个AO接到比例阀上只有两根线,这两根线怎么会0到10V和一10V到0这样交替输出呢?

网友A:
在PLC程序里面指定输出模拟电压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