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9):
大家给我出点可以应用比较与传送指令解决实际问题的题目吧?需要加强练习呀!!!!

网友A:
我当时了解指令时,首先做的是小试验,如输入控制输出的通断等;
了解指令的功能或特性后,需要使用时,就可以选择它。

倒记不起实际应用中的例子。

网友B:
编写实际机器的程序,可以从遇到的最简单的开始

网友C:
这样的例子在一些基础教材中应该不少见的。

网友D:
做教材上的实验!

楼主:
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啊……

网友E:
很简单的一个题:一个按钮,5个灯,按一次亮一个,依次1~5点亮,按第6下灭5,第7下灭4以此类推。做出来了,就会很多指令了。努力吧!

楼主:
这个行吧,不知道有没有比这个简单的啊,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