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小物体检测

楼主(2011-12-29):
我想检测厚度为4MM---10MM的金属铁片,用什么光电开关或接近开关好!请各位大虾推荐下,最好有实例应用过的!

网友A:
显然你没参加27日的XX视频研讨会

网友B:
vester光电开关可以到1MM
omron keyence 的接近开关也可以4mm可以的

网友C:
IFM光电开关不错,我们项目一直都用它的产品。
你可以参考一下:http://www.ifm.com/ifmcn/web/dsfs!OGS700.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好的光纤传感器即可检测0.1毫米的小型导线,你的钢板对于0.1毫米来说等于是巨无霸!
选用一般的光纤传感器即可(价位大概500或者往上一点

网友F:
你如果只是检测钢板的有无那我推荐你用光电漫反射传感器好了,即便宜又省事欧姆龙或基恩士的就行了,一般的M8接近检测距离比较短极限5mm,你的范围可能会超过极限,所以为了可靠检测光电比较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