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9):
现在一设备,卷料铜线定长剪切,采用松下A5伺服驱动丝杆带动夹料机构左右往返运动,夹料机构夹住铜线后往后拉定长,后剪刀剪切。现有一问题,如果夹紧机构没有夹紧铜线或由于放料阻力较大造成,夹紧机构未夹住铜线,此时如何防错。现考虑在放料处上下滑动滑块上加装一光电开关,光电开关中间用铁板做一挡板,铁板上每隔2MM打1.5MM孔,这样当拉动铜线后移时,放料处滑块会向上运动,光电开关会生产开、关的变化信号,请问此变化信号怎么通过PLC判断?从电机开始后移到结束共10MS左右,当电机后移过程中发现没有开、关信号输入则判断为未夹紧铜线,停机。

网友A:
计数功能就可以了。计数后再用个比较指令!!

网友B:
像楼主这种安装光电来判定产品有无的话,本身光电开光的精度要求很高,不然误判会很多,再者就是设备本身的稳定性要求也很高,不然误判也是很多的。

光电开光的信号很好取啊,它本身的ON/OFF信号就可直接接到PLC上进行信号处理,不过要考虑,光电开关是NPN的还是PNP型的

网友C:
光电有自反射的,用反射板反射的,对射的,精度都不是很高。
考虑用激光的吧。价格比较贵。

楼主:
用过计数 但发现不太准确,有多有少。

楼主:
我用的NPN型的光电,接入PLC输入点,但是此点好像不怎么好判断,

网友D:
能不能取压力信号呢?
如果楼主要使用光电的话,不能只知道时间主要要知道信号的频率,才能判断能不能用普通的I/O而且最好不要使用继电器I/O,如果频率过高就得使用高速计数器了~!

楼主:
放料机构如图,请教如何判断拉料过程中,放料滑块是向上移动的,如果没有移动说明夹料机构没有夹住料,此时需停机

网友E(2012-07-08):
10ms时间好短啊,对这种做法要求好像有些高了,看看程序的扫描周期吧,如果扫描周期比较长,可能监测不到光电开关的变化,不知道用中断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