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变频器无显示

楼主(2011-12-29):
有一台正变频器303 7.5KW开机无显示听的到轻轻嗞嗞的声音好像是起振的声音但没有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测量直流电流530是有的。它的电源部份是 K2225和一小块电源板组成的(板子上面有3844和341AC和353),我测量K2225好像没有坏,我就把小板子换了,故障照样。3844电源5 7脚有6.5V ,6 5脚有4V的输出。主板是好的别的变频器试过了。电源周外围元件都测量过没有找到坏的。请各位老师指点迷经。

网友A:
K2225可以判断肯定是好的,UC3844的5/7脚是6.5V,6脚有4V输出?此时6脚有输出肯定不对。

网友A:
你描述的现象和参数不可能同时出现在同一台机上,要不就是几台机交叉搞混了,要不就是测错了

楼主:
今天我又测了一遍改正过来5 6脚有为0V. 5 7脚为12V  。有板子上写了GND 、+15V(这个是给LF353和431AC) 字样测量出来是6V多点 查变压器输出的交流是3V左右。可能是变压器坏了?我打算拆同一个变频器型号的变频把主板拿掉对比测量试试。

网友B:
我觉得你说的可能是开关电源过电流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