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9):
如题,我现在要用6台变频器,实现线速度同步。每台机器的滚轴大小不一,减速机的减速比也不相同。复杂的程序我不会使用,想用简单的的变频器实现。那位大大能推荐一下,用什么变频器好,最好连变频的使用方法一同告知。

网友A:
这个需要调试时搞定的。给定同一个值,然后定一个为基准,其他5台各自规格化,与基准的那台线速度一致。另外除了基准的那台,都要加一个附加补偿功能,实时可修正线速度,使其与基准一致。

网友B(2013-12-13):
如何使用三个变频器实现线速度同步

网友C(2014-03-10):
给定同一个值,然后定一个为基准,其他5台各自规格化,与基准的那台线速度一致。

网友A:
线速度同步控制,其实要求的就是主从同步之间的三要素:第一是规格化功能;第二是从同步电机要有实时的补偿修正功能,第三就是主与从的通讯实时性(快速性)要满足要求。

有一个大家共享的基准线速度实际值,各个同步系统的给定做各自的规格化。与共享的实际线速度做闭环。只要能快速通讯,修正偏差,线速度的同步就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