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链电缆是什么电缆?

楼主(2011-12-29):
简介
    在设备单元需要来回移动的场合,为了防止电缆纠缠、磨损、拉脱、挂和散乱,常把电缆放入电缆拖链中,对电缆形成保护,并且电缆还能随拖链实现来回移动,这种可以跟随拖链进行来回移动而不易磨损的高柔性专用电缆便叫拖链电缆,通常也可称之拖曳电缆坦克链电缆
  拖链电缆主要应用于:工业电子系统,自动生成线,仓储设备,机器人,消防系统,起重机,数控机床和冶金工业。
常规电缆通常有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1.抗拉中心

在电缆的中心根据芯数数量以及每根芯线交叉区域的空间里尽可能的有一个真正的中心线填充(而不是像通常情况下,用一些填充料或废塑料制成的垃圾芯线填充)这种方法能有效的保护绞线结构,防止绞线游离到电缆的中心区域。
  2.导体结构

电缆应该选择最具柔韧性的导体,一般来说导体越细,电缆的柔韧性越好,但导体过细,会产生电缆缠绕现象。一系列长期的实验提供了单根导线的最佳直径,长度和节向的屏蔽组合,它有最佳的抗拉能力。
  3.芯线绝缘

电缆内的绝缘材料不能彼此粘滞。而且绝缘层还需要支撑每股单股的导线。因此只有在高压成型的PVC或者TPE材料才能用于拖链的数百万米电缆中的应用过程中证实他的可靠性。
  4.绞线

绞线结构必须以最佳的交合节距绕在一个稳定的抗拉中心周围。然而由于绝缘材料的应用,绞线结构应按运动状态设计,从12根芯线开始,因该采用成束绞合的方式。
  5.内护套甲胄式挤压成型的内护套取代廉价的羊毛材料,填充物或附属填充物。这一方法能保证绞线结构不会散乱。
  6.屏蔽用优化的编织角度将屏蔽层紧紧的编织在内护套外,松散的编织带会降低EMC的保护能力并且屏蔽层也很快因屏蔽的断裂而失效。紧密编织的屏蔽层同时具有抗扭力的作用。
  7.外护套由不同的改良材料制成的外护套具有不同的功能,有抗UV功能的,有抗低温功能的,有耐油的以及成本优化的。但所有的这些外护套都有一个共同点,高耐磨性,并不会粘附任何东西。外护套必须是高柔性的但也要有支撑功能,当然应该是高压成型的。
拖链电缆的安装与注意事项: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工业自动化令能量供应系统经常超负荷运作,导致电缆无法正常工作,在某些严重的情况下,电缆“起旋”和断裂导致整个生产线停产,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
  拖链电缆一般性要求:
  1、拖链电缆的敷设不能扭曲,即不可从电缆卷筒或电缆盘的某一端解开电缆,而应先旋转卷筒或电缆盘将电缆展开,必要时可将电缆展开或悬挂起来。用于该场合的电缆只能直接从电缆卷上取得。
  2、必须注意电缆的最小弯曲半径。(有关信息可在柔性拖链电缆选型表中寻找) 。
  3、电缆必须松散的并排敷设在拖链中,尽可能分开排列,用隔片分开或穿入支架空挡的分离空洞中,在拖链中电缆间的空隙至少应为电缆直径的10% 。
  4、拖链中的电缆不得相互接触或困在一起。
  5、电缆的两点都必须固定,或至少在拖链的运动端必须固定。一般电缆的移动点离拖链端部的距离应为电缆直径的20-30倍。
  6、请确保电缆在弯曲半径内完全移动,即不可强迫移动。这样电缆彼此间或与导向装置这间可经相对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操作后,最好检查一下电缆的位置。该检查必须在推拉移动后进行。
  7、如果拖链折断,则其电缆也需要更换,因为过度拉伸造成的损坏无法避免。
拖链电缆产品型号  TRVV:铜芯丁晴聚氯乙烯绝缘、丁晴聚氯乙烯护套拖链电缆。
  TRVVP:铜芯丁晴聚氯乙烯绝缘、丁晴聚氯乙烯护套、软护套镀锡铜丝网编织屏蔽拖链电缆.
  TRVVSP:铜芯丁晴聚氯乙烯绝缘、丁晴聚氯乙烯护套对绞总屏蔽拖链电缆。
  RVVYP:铜芯丁晴混合特殊绝缘、丁晴混合特殊护套耐油总屏蔽拖链电缆。
  导体:多股超细精绞无氧铜丝,直径0.1±0.004毫米。如有特殊需求可根据客户技术指标,另行选择其他型号铜丝。
  绝缘:特殊混合丁晴聚氯乙烯材料绝缘。
  颜色:依据客户指定。
  屏蔽:镀锡铜丝网编织密度85%以上
  护套:混合丁晴聚氯乙烯专用耐弯曲、耐油、耐磨、防水护套。
  拖链电缆种类繁多,芯数从单芯到60芯不等,单芯面积更是涵盖类了0.08-60的所有型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你说的这么恐怖的!
我们经常给汽车制造厂更换柔性电缆的,一般都是选用兰普的柔性电缆即可。机器人或者高强度运动关节处我们选用机器人专用电缆(那个家伙死贵死贵的,24C*1的机器人电缆需要1200元/米,
哇噻,长见识了,有这么贵!

网友C:
我们这叫超软线   很贵啊   悲剧

网友D:
正有更换吊车小车行走电缆的打算,不知这种电缆价格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