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9):
PLC电源为AC220V如图所示是Y为输入还是X为输入,COM代表是公用点是负电吗,要不然如何理解此处的二极管呢,单向才导通呀图中信号都是经过二极管的负极流向PLC的?????

网友A:
呵呵,如此的基础知识?楼主有点懒哦,希望先看点电工基础书再到网上来询问。先回答你这几点吧,X为输入,Y为输出,二极管在此处为续流作用,因为继电器的线圈在断开瞬间有很高的电感势产生,会击穿驱动该线圈的PLC内部电路,有了线圈旁并接的二极管,就可以把该电动势从二极管上旁流了。

网友B:
X为输入,COM代表是公用点不能接入电,此处二极管防止电流从X流向PLC
Y为输出,COM代表是公用点是负电,此处二极管为继电器的线圈旁流
楼主去这看下PLC模拟教学演示课件http://gongkong.28xl.com/bencandy-8-2708-1.htm

楼主:
汗颜呀,谢谢大师们的指定就因为基础差呀,

楼主:
汗颜呀,谢谢大师们的指定就因为基础差呀,那输入端的信号经指令开关到二极管,就到不了PLC了呀能这样理解吗

网友C:
1、输入端的二极管应该是防止电源接反。
2、输出端的二极管和继电器线圈并联,楼上已经说了,续流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没有上过中学呀,这些知识现在初中就教学了(我们那时需要高中才开始教/quote]

我大学时都未曾见过。这些知识是要因人而异的,各人的年龄、经历不同,见到的时间千差万别。

网友F:
图纸是不是有错啊?fx2n输入端的com上居然有开关?x端的外接二极管根本就是无用

网友G:
续流的吧

网友H:
二极管的特性就是单向导电性,它的大部分作用都时单向导电性的延展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们,爱学习终究是好事呵呵,三线制接近开关信号为何控制不了DC24V,DC12V中间继电器呀,是不是只能启动微型继电器呀,或者是对电源有更高的要求才行呢

网友C:
可以控制啊~!为什么控制不了?

网友I:
PLC输入侧的二极管应该是做发光指示用的,输出侧的二极管应该是做续流用的。

网友J:
一楼说的很清楚。

网友K:
支持1楼的说法

网友L:
二极管的作用:单向导电性。利用这个特性,可以续流;可以监控通断;可以防止电源接反等等。

网友M:
二极管具向导通和特性

网友N:
先找一本关于PLC的基础书籍看看吧

网友O:
输出是续流用,输入是用于浪涌阻止用

网友P:
我是来看看的

网友Q:
题外话:二极管还有检波作用,怀念起我小时候玩矿石收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