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步进电机如何换向?

楼主(2011-12-29):
电机接线图如上,是不是把A相或B相中两端对调就可以?即红绿对调或黄蓝对调?

网友A:
任意一相的二端对调一下就行了。
对了,你要的FP0插头,明天发顺丰寄二条给你了,我把手头上的拆二条给你。

楼主:
谢谢了,是不是线铜片都有?我这里铜片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