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30):
我公司的办公楼发生一例疑难问题。非生产用电部分(非生产和生产线路各自单独走线):当断开三相五线制的零和地,出现了零地带点问题。单独断开接地端,电流为9安;单独断开上端保护地和零线,电流仍为9安。因为是老楼,工程图纸早已经丢失。此问题如何判断,整改?拜求!

网友A:
变压器二次线其中有一路零线接地

网友B:
为什么要断开0线
幸好后面0线接地
唉 想整改成 烧 电器吗???

网友C:
应该是负载接线有问题!
有用3+N  有用3+PE 吧!

网友D:
同意四楼的看法

网友E:
电气规定零线是严禁装保险和断开的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气规定零线是严禁装保险和断开的啊
受教啦!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电气规定零线是严禁装保险和断开的啊
那为什么还有4极的空开啊??
我有点迷惑

网友H:
是老楼的话,那么每户的开关不是漏保,在这种情况下,有的用户将另线和接地线接混了。这种情况你要全面检查、再就是将每户总开关换成漏保开关,谁家跳闸查谁家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断开0线
幸好后面0线接地
唉 想整改成 烧 电器吗???

看来你要喝一壶了?

网友J:
用电设备中,有的单相设备用得是相线和零线,有点设备用的是相线和地线

网友K:
你把0线断开后,可能有其他的负载,形成回路。0线不要断开。非全站停电。

网友D:
四极空开就把相线一起断开了

网友L:
3相不平衡零线自然带电,PE线是一般漏电保护用的。

网友M:
三相负载不平衡了,再就是,N和PE混用了

网友N:
零线是不能断开的,应该连接变压器中性点,回去看看,TN-S系统是怎么回事,你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