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着急

楼主(2011-12-30):
大家好我是 做水处理的项目的,请问下.接地电阻点阻一般是多少?
防雷接地与电气可以公用接地吗?
那水处理中一般是接地是怎么走的?我不知道怎么走的电阻也不清楚谢谢大家了
很着急

网友A:
接地电阻是4欧姆。
防雷的、电气的不能接成一个。
上网查一下接地标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地电阻是4欧姆。
防雷的、电气的不能接成一个。
上网查一下接地标准

网友C:
防雷绝对禁止和电气地线串并连!

接地电阻一般是<4Ω

网友D:
一般小于4欧姆,防雷接地与电气接地不可接一起,避免反击

网友E:
电器安全里面有详细讲解的啊

网友F:
肯定不可以工用啊!发生雷击后果很严重哦!
谁苍白了我的等待,讽刺了我的执着!

网友G:
接地电阻要小于4欧姆,防雷与电器不能连在一起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接地电阻是4欧姆。
防雷的、电气的不能接成一个。
上网查一下接地标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防雷绝对禁止和电气地线串并连!

接地电阻一般是<4Ω
所言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