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数据类型问题

楼主(2011-12-30):
上图中的压入堆栈的源字使用的是+85和+90 我想问一下如果使用&85和&90行不行。
这两种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不一样的
+是间接寻址
&是直接地址!

网友B:
两者完全不一样
+85和+90代表十六进制数
&85和&90代表十进制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者完全不一样
+85和+90代表十六进制数
&85和&90代表十进制数
楼上的回答好像不对哦~!
十六进制不应该是#代表吗?
而且我刚才趁设备停下来的时候试了一下不管设置的是&85还是+85最后的结果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的
+是间接寻址
&是直接地址!
这个设置只不过是将数据(85、90)存入堆栈所对应的DM区,来代表不同的报警。这和地址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的
+是间接寻址
&是直接地址!
这个设置只不过是将数据(85、90)存入堆栈所对应的DM区,来代表不同的报警。这和地址有什么关系呢?
不好意思,理解错了。。

楼主:
看来年底大家都很忙啊,没人给说道说道吗?

网友C(2012-01-30):
你好,这就要看你整片程序了,+89是表示正数,&89是表示整数!意义不一样!

楼主:
哦,受教了,回头我再试一试~!

网友D:
+ -在数值里是代表有符号 无符号&十进制

网友E(2012-04-20):
我很想了解,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这种堆栈的命令。谢谢

网友F(2012-06-27):
引用 网友E:
我很想了解,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这种堆栈的命令。谢谢
一般用到FIFO这些的时候会用到

网友G(2012-08-10):
堆栈一般在什么时候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