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30):
一台永宏PLC FBS-20MCT  带动台达和东能伺服,单独一台运转时,转动正常。同时工作时,相互影响,速度会受到彼此的干扰,这是为什么呢?请教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干扰首先考虑;

网友B:
用屏蔽线连接

网友C:
这个是干扰的问题,把两条线的屏蔽线进行接地处理就好了。

网友D(2012-03-05):
你看一下有没将M2000置为ON,永宏在多轴同动时需要将M2000置ON才不会有速度差异

网友E:
做好屏蔽接地。

网友C:
这个问题一般是干扰所致的,要把伺服驱动器的控制线的屏蔽线进行有效的接地处理。

网友F(2012-12-25):
干扰所致,上网查查屏蔽线的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