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后是什么

楼主(2011-12-30):
人生苦短 保持性感

网友A:
P#开头表示地址,建议你看一下关于Pointer和Any数据类型以及间接寻址方面的资料

网友B:
P在西门子内表示开始地址,多用于整块复制与填充,SFC14,15.20.21帮助里有。

网友C:
是地址,P#是指针了,地址一般都从0开始的

楼主:
为什么前三个用P#DB12.DBX0.0,后面的还要用P#DB12.DBX0.0 BYTE242呢,能换成P#DB12.DBX0.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