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30):
万用表是大家都离不开的常用仪表,经常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毛病,大家是怎样判断万用表的好坏和准确度的?

网友A:
呵呵;
拿到质检局去检测下;(可能要花你去表还要贵很多的钱);
或找到精度高的表对比一下;

网友B:
我们公司的万用表每年送计量部门校验1次.............这是3C体系强制要求.......

网友C:
平时主要测测电压(24,380,220),使用时看看有0欧,就那么用了……

网友D:
使用前放欧姆档,短接表笔看能否调零,放交流电压档测下220V电源,有指示且在220V附近,必要时再测节干电池,有指示且电势基本差不多,该表基本正常。
万用表是个常用工具,我们是不送检的。平时看其准否?电阻档,测下电阻箱就知道误差大不大。交流档测下220V 380V就大致可知,直流电压档测下24V.DC电源箱的输出,或测节干电池就大致可知。

网友E:
这个玩艺没检验过.

网友F:
拿来测线路的电压,还有要注意电池有没有电

楼主:
哦,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

网友G:
和正常的表对比一下测量数值,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了

网友H:
时主要测测电压(24,380,220),使用时看看有0欧,就那么用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和正常的表对比一下测量数值,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了

网友J:
不经常拿去检验

网友K:
我们也没检过,平时测电压,电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