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GX Developer软件 仿真使用方面的 问题

楼主(2011-12-30):
在X采样的时候 能不能设置成点动 就是恩一下马上就能断开 不要常通 常痛模拟起来非常麻烦 手都来不及嗯

网友A:
应该是不行的,但你可以在程序里做成上升沿指令

网友B:
刚看了一下GX Simulator 6,里面有个“I/O系统设定”,可试一试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