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30):
听说行车上大部分在用绕线型的锥形电机,这种电机怎么防止溜车?我的意思是,例如行车吊着重物在空中,这时按升降按钮,抱闸打开瞬间,怎样防止重物掉下去?现实当中,没有见过行车有溜车的?

网友A:
电机和闸同时动作,怎么会溜???一般溜钩都是刹车调整不当,太松导致的!!!

网友B:
应该是超载了,你少吊点货物吧

网友C:
你的这种情况除非是松开按钮吊勾上的负重向下溜,主要是升降电机尾部锥形刹车磨损造成的,松开镙母上的反松镙丝将镙母拧紧两圈就OK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机和闸同时动作,怎么会溜???一般溜钩都是刹车调整不当,太松导致的!!!
一般是这样的。

网友E:
50t以上行车重载起吊采用延时反向运行电路。

网友F:
我单位有一台50T的L吊,用的是三相绕线式异步电动机,传动系统有一油压抱闸,用凸轮控制器控制,从来没出现滑车现象

楼主:
我知道电梯防溜车,用电梯专用变频器,像施耐德,安川,艾默生,科比等等,我都见过。他们防溜车,是变频器的一项特殊功能,出厂设置就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电梯防溜车,用电梯专用变频器,像施耐德,安川,艾默生,科比等等,我都见过。他们防溜车,是变频器的一项特殊功能,出厂设置就有了。
行车还有这么复杂的

网友G:
轮毂时长老化,会在有重物时下滑,换新的就好了

网友H:
一般都是抱刹和电机的时间配合要好。。。一般电机先启动等电机的转矩可以保持物件的重量是就松开抱刹。。。

网友I:
当行车吊东西上升或下降的时候都是和抱闸一起工作的,你按下上升或下降按钮的时候  抱闸就打开了   吊的东西之所以掉我下来  是因为电机在这时候就工作了   等你松掉按钮的时候  抱闸又和上了

网友J:
锥形转子电机自带刹车,一般不会溜车,除非出现故障,如刹车片坏或者是电机轴断等等才会溜车。

网友K:
看了几天,关于这个话题,本不想说什么,但从题目来看,和一些回复,觉得不说不行了!楼主的题目都有点问题  1)真正的行车的所有电机用的都不是锥形电机,刹车电磁铁或液压推杆配合刹车皮进行刹车控制的!只有电动葫芦类的才用锥形电机,也不是用的绕线电机!所以这个是楼主还没弄清楚机械结构就出了这样一个贴;各位也不仔细看看就回答,回答什么的都有,百花齐放呀,这就是论坛?自由发挥的厉害!凭想象的多呀!问的是葫芦吊,回答的有葫芦吊的,有行车的,不了解行车的朋友,还真被弄的一头雾水!

网友L:
行车溜车是钩的刹车太松,要不就是刹车皮该换了

网友M:
路过,也许帮不了你什么的呀,给你塔塔

网友N:
溜车一般是超载,或者刹车没有调好

网友O: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行车溜钩会造成重大事故,铁岭市的一家钢厂行车溜钩,造成30多条人命瞬间气化,楼主这个问题值得讨论,行车的刹车系统电气控制不只是与电机同时得电、同时失电的问题,只有小行车才是同时得电,同时失电。大行车一般抱闸闭合电路与电机主电路分开,抱紧时,抱闸先动作0.5s,在这0.5s的过程中,电机处于上升运转状态,然后才是电机完全失电,这样有利于抱紧不致溜钩。

网友P:
你想的太复杂了

楼主:
各位啊,我想弄明白的是,抱闸松开的瞬间,怎么防止主升降不溜车?

也就是主升降电机和抱闸,哪个先动作,还是同时动作?我指的是小吨位行车,5吨,10吨。大吨位的我不考虑,我不在大型工厂上班。

网友Q:
小吨位的行车一般有几种制动方式的,基本都是同时动作的,一般不会溜车。比如锥形电机的,除非主轴断!失电片式的,刹车片磨损,调节螺丝松动。但只要不超载就很少发生事故!

楼主:
明白了,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R:
定时维护检修

网友S:
引用 网友A:
电机和闸同时动作,怎么会溜???一般溜钩都是刹车调整不当,太松导致的!!!

网友T:
这是带电阻启动了

网友U:
抱闸和接触器同时动作怎么会溜车那?接触器和抱闸之间有连锁啊。先吸和后打开啊。

网友V:
这个问题说明你没有仔细看过电路图,除非在你吊的重物超过起重重量时才会发生这种后果,

网友W:
电机只有通电才松开抱闸  如果溜车应该是抱闸坏了

网友X:
杞人忧天........用了几十年的技术,很成熟了............

网友Y:
有哦,行车大的有PLC变频器,高档的还有电脑触摸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