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30):
此项目为常见的端面铣床电气控制。本铣床有四台电机,分别是主轴电机、刀架升降电机、工作台移动电机和刀架进退电机,要求除主轴电机外其余三台电机采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一台变频器要控制六个方向的运动,为操作方便起见,采用十字开关控制,这也是此机床的控制部分的关键所在。十字开关左向为台左/架进功能,右向为台右/架退功能,向上为架升功能,向下为架降功能。
操作方法如下:
需要调整时,将点动/连续开关SA2扳到点动端,将台移动/架升降/架进退选择开关SA1扳到所需位置,使相应的接触器吸合动作,再用十字开关选向,就可以按动点动按钮SB5实现所选向的微量调整。当需要连续运行时,将点动/连续开关SA2扳到连续端,将台移动/架升降/架进退选择开关SA1扳到所需位置,再通过十字开关选向,便可实现所选向的连续移动。各个方向点动操作频率由变频器键盘设定,连续操作频率利用外接电位器进行设置。
不默迹了,上图,欢迎大家指正。

网友A:
1台变频器,速度如何分别控制?

楼主:
前段时间发 的有关十字开关的贴子是不是就有用了呢!

网友B:
一台变频器要控制六个方向的运动:是不是用6个接触器来控制变频器的输出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台变频器,速度如何分别控制?
这种是通过外接电位器调速的,感觉速度显示不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D:
6个方向,你只需要3个接触器即可。变频器自己可以控制正反转(就是2个方向),这下你明白了吗

网友E:
这个图有点看不清

网友F:
不知楼主的速度调控是手动调控还是使用预设梯度型的速度调制?

楼主:
已试用多天,用户反映良好。

网友G(2012-07-21):
引用 网友D:
6个方向,你只需要3个接触器即可。变频器自己可以控制正反转(就是2个方向),这下你明白了吗
正解,佩服佩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知楼主的速度调控是手动调控还是使用预设梯度型的速度调制?
有多段速功能啊,组合一下

网友H:
呵呵 这项目 收多少米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这个图有点看不清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6个方向,你只需要3个接触器即可。变频器自己可以控制正反转(就是2个方向),这下你明白了吗
正解,佩服佩服
这就是经验

网友K:
图不清啊

楼主:
机床用得不错,就是不值多少米啊!

网友K(2013-02-28):
在接触器切换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问题没有

楼主:
十字开关已经是一道互锁,再要注意接触器触线圈前加进去接触器触点互锁,不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