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动按钮5个功能???

楼主(2011-12-30):
题目:用一个按钮控制3个灯,可以同时控制,也可以单独控制程序如下:
为什么这个程序没有输出呢??

楼主:
说明:这个程序的目地是要单独输出任一个灯,或同时输出三个灯。主要是应用比较指令,按一下第一个灯亮,按第二下第二个灯亮, 按第三下第三个灯亮,按第四下三个灯全亮,按第五下全灭。在连续按的过程中每次的时间间隔不得超过两妙,否则就会影响输出效果。
问题:仿真结果Y都没有输出,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还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楼主的程序是觉得很麻烦!

网友B:
当然没有输出啦,双线圈错误!

网友C:
双线圈啦。。。只会执行最后的那个线圈。。。你T3都没动作就看不多咯。。。你那些T1那些就没用了。。。改吧 那么多内部继电器不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笨呀,这样麻烦而且不直观。我建议你利用按钮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往一个寄存器进行加一操作,寄存器的值等于一则接通输出一,等于二则输出二,等于三则输出三,等于四则全部输出,等于五的话则将该寄存器清零即可(这样输出全无
精彩!

网友F:
复杂了,用继电器都能实现

网友G(2013-01-03):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笨呀,这样麻烦而且不直观。我建议你利用按钮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往一个寄存器进行加一操作,寄存器的值等于一则接通输出一,等于二则输出二,等于三则输出三,等于四则全部输出,等于五的话则将该寄存器清零即可(这样输出全无
精彩!
精辟!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