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30):
各位工控高手我现在遇到个棘手的问题,一个月前接修一台富士24kw的变频器,拆机检查发现充电电阻烧断了,由于此变频器用的是一体化模块,型号是PVC300A-16,模块里面集成了三相整流桥,可控硅,开关电源的开关管,于是我着手检查了可控硅的触发电路和母线电压检测电路都没问题,于是换了一个同型号的电阻上去,通三相电试机检查可控硅能正常触发,于是交客户使用,正常使用一个月后出现故障了,还是烧启动电阻,这时我就纳闷了既然触发电路和母线检测电路都没有问题,那问题会不会出在可控硅上面,如果可控硅的导通内阻变大势必造成压降变大此时的压降就加到电阻上面,所以导致电阻烧毁,又或者是可控硅本身存在问题也就是有时会不导通,这样母线上的所有电流势必都流经充电电阻,此时电阻不烧毁才怪,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故障是隐性的,我自己的测试条件有限,实际的使用环境跟我测试的环境相差太远,所以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不是模块里面的可控硅的问题

楼主:
顶顶上去,有知道的朋友吗

网友A:
可控硅是电流驱动型的,如果可控硅内阻变大了就要减小与可控硅串联的限流电阻阻值,这样的问题的我也遇到过的。你可以试试看管用不

网友B:
可能还是充电电阻质量差或功率值偏小的原因.能正常运行这么长时间,可控硅电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