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显示

楼主(2011-12-31):
怎样在触摸屏上显示时时的机器运行速度,比如说一个原纸生产线,在触摸屏上怎么显示米/分钟。请各位指教!

网友A:
速度信号进PLC,在PLC内部经过运算,在触摸屏显示就行了,一般在触摸屏可以设置小数点位置。

网友B:
跟PLC通讯上了 你就会有办法的

网友C:
速度信号进PLC,在PLC内部经过运算,在触摸屏显示就行了,一般在触摸屏可以设置小数点位置。要通过你自己编程处理才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速度信号进PLC,在PLC内部经过运算,在触摸屏显示就行了,一般在触摸屏可以设置小数点位置。要通过你自己编程处理才行的!

网友E:
你先要在PLC里面用公式把速度求出来,在把这个值通过触摸屏显示出来

网友F:
用编码器接到PLC高速计数端;

楼主:
我能够编程但是我不知道它内部怎么做啊
比如接入高速计数,在内部怎么给计算方式,还有机器不停运转,计数数值很大的,需要复位么?
再次谢谢各位大大

网友G:
在屏上做运算是不是也可以啊

网友H:
三菱的FX系列PLC有专门对应高速信号的速度计算指令SPD,用这个可以实时算出速度的

网友C:
哦,要找人编程吗?找我吧QQ:294314727

楼主:
我没用三菱的PLC应该怎么做啊

网友I:
数学运算规格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