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1-12-31):
交流220V二线的接近开关,用于电路中,好像有点像开关,但又不像是开关,他二端是220V电源,
如果把这个开关去掉,两端连起来,它两端是220V,哪不是短路了吗。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他应该接负载吧。

网友B:
如楼上所说,既然是开关,就应当需串联负载。

网友C:
是,和机械开关类似,一个灯泡的开关,不能把灯泡去掉直接接开关。开关断开时,两端是220V。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接上负载就不会短路了。

网友D:
应该接负载的,上面有额定电流

网友E:
既然是开关肯定是用来控制负载的啊

网友F:
应当需串联负载,就当个行程开关的触点,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应当需串联负载,就当个行程开关的触点,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H:
这个开关串接负载用、

网友I:
肯定要接负载的,要不你的电路就不是电路了。

网友J:
开关,就应当需串联负载。

网友K:
接近开关,本身就是一个开关,只不过是自动罢了,当然要接负载。

网友L:
应该串上一个负载

网友M:
不管神马开关,都是开关,串负载接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