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接法

楼主(2011-12-31):
哪位老师傅发图电机接法,一般多大电机怎么接。我们厂一个15kw电机 一个180kw大电机也是yy 接法 ,yy接法与星三角接法有什么好长与不同。

网友A:
楼主 这些很难一下子就能讲清楚的啊 多看看相关资料吧

网友B:
YY是双速电机的接法吧,和普通电机的星角不一样的。

网友C:
YY这种双星形接法,在一般的电工手册中不难查到。

网友D:
也不全是啊。我们公司的就有5.5KW的用9个头双星型接法的

网友E:
9 个触头也可能是延边三角形的电机。

楼主:
今天接个高混电机,接触器3个  先吸合 2号接触器,然后 吸合 13 是什么接法
上次看见 一种是 先吸合12  然后延时吸合13 是什么接法哦。本人新手,

网友F:
图纸发出来看看

网友G:
多速电机的双星接法,是改变电机的转速。星三角说的是启动,两个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H:
双星接法

楼主:
我知道我看到是,一个是星 3角启动。 一个是双速电机的启动,,下次好好去看看双速电机怎么启动的

楼主:
网上找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