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1):
2012了,先祝各位前辈新年快乐!
我有一个MR-J2S-20A-S114的驱动器,我想用FX1N控制,但里面的参数P21应该修改,它设置为0000,我应该把它设置成0011,因为PLC输入的脉冲串是负逻辑,而且脉冲器是带符号的吧。但就是动不动了它,里面别的参数大都可以修改(因为我试了好多),有人说是因为后面带的“S114”的原因,但我不晓得这是啥意思,网上也查不到,只好请教各位高手了。。

网友A:
S114这后缀是特别,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伺服19号参数是设置多少?

网友B:
这个参数只能读不能写?

楼主:
P19的参数设置值为000E,应该没问题,所以有点疑惑,P21为什么不能修改。。这部件是日本原装进口设备上的,现在报废处理,所以拿来想学习一下。也不想特意花钱去买这个。。

网友C:
MR-J2S-20A-S114的驱动器在国内没有买的,应是日本原装进口设备上进口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