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请教

楼主(2012-01-01):
如下三菱PLC的梯形图如何转换成单片机C语言

楼主:
有没有知道的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
路过看热闹啊 也不帮忙啊

楼主:
也没人帮忙啊!!!

网友B:
IF ( X000 ) KOO=1
ELSE K00=0
IF (T0 ) YOO=XXXX
ELSE YOO=YYY
大概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 ( X000 ) KOO=1
ELSE K00=0
IF (T0 ) YOO=XXXX
ELSE YOO=YYY
大概是这样的
根本不对啊 不是这样的啊!

网友B:
我只是给你一段C语言的类似代码
真正的代码要你自己编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给你一段C语言的类似代码
真正的代码要你自己编写的
所以说没有用!!

楼主:
求高人解答!!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下三菱PLC的梯形图如何转换成单片机C语言

小弟新手,请指教。
#include <reg52.h>
sbit keyx0=P0^0;
sbit keyy0=P1^0;
unsigned char Timert0;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5-45872)/256;
TL0=(65535-45872)%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if(keyx0==1)
{
 if(Timert0==200){
Timert0=0;
keyy0=0;}
}

else
{
Timert0=0;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5-45872)/256;
TL0=(65535-45872)%256;
Timert0++;

网友B:
cvlsam@hotmail.com

好有时间啊

现在的人太懒,不应该贯他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cvlsam@hotmail.com

好有时间啊

现在的人太懒,不应该贯他们
这话说的 我不爱听

网友D: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X0=P2^0;
sbit Y0=P2^1;
sbit x=P2^2;
uint num;
bit flag;
void timerinit0()
{
TMOD =0x01;//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一次定时50ms ,晶振12MH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启动定时器
}
void T0_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初始化定时器
TL0=(65536-50000)%256;
num++;
}
void delay (uint ms)
{
uint i,j;
for (i=ms;i<0;i--)
for (j=110;j<0;j--);
}
void main ()
{
timerinit0();
while (1)
{
if (X0==0)
{
delay(5);
if (X0==0)
{

ET0=1;
TR0=1; //启动定时器
flag=1;
while(!X0);
}
}
while (flag)
{
if (num>100) //定时5s  即50ms*100=5s
{
TR0=0; //关定时器
ET0=0;
TH0=(65536-50000)/256;  //初始化再定时器,准备下次定时
TL0=(65536-50000)%256;
num=0;
Y0=0;
}
}

}
}
很简单的哦!楼主对单片机一点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X0=P2^0;
sbit Y0=P2^1;
sbit x=P2^2;
uint num;
bit flag;
void timerinit0()
{
 TMOD =0x01;//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一次定时50ms ,晶振12MH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启动定时器
}
void T0_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初始化定时器
 TL0=(65536-50000)%256;
 num++;
}
void delay (uint ms)
{
 uint i,j;
 for (i=ms;i<0;i--)
  for (j=110;j<0;j--);
}
void main ()
{
 timerinit0();
 while (1)
  {
   if (X0==0)
   {
    delay(5);
    if (X0==0)
     {

      ET0=1;
      TR0=1;  //启动定时器
      flag=1;
      while(!X0);
     }
    }
    while (flag)
    {
     if (num>100)  //定时5s  即50ms*100=5s
      {
       TR0=0;  //关定时器
       ET0=0;
       TH0=(65536-50000)/256;   //初始化再定时器,准备下次定时
       TL0=(65536-50000)%256;
       num=0;
       Y0=0;
      }
    }

  }
}
很简单的哦!楼主对单片机一点也不知道?

没看懂哦!!

网友E:
if(x1000){ys(100);//延时100个时间单位
          t0=1;      }
if(t0){temp=1;
       t0=0;
        if(temp){k0=1;}
                      }

楼主:
引用 网友E:
if(x1000){ys(100);//延时100个时间单位
           t0=1;      }
if(t0){temp=1;
        t0=0;
         if(temp){k0=1;}
                       }

貌似没有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