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1):
请教老师们一个问题,我在兄弟单位看到一个亚德客的电磁阀,型号是2V025-08,在官网上却找不到相关资料介绍,在百度知道上得知口径是PT1/4,那么该用多粗的气管呢?是不是这个口径与气管没多大关系,而是根据口径来选快速插头,再根据快速插头来选气管呢?如果选快速插头的话,该如何选呢?谢谢大家来解答我的问题。

网友A:
恭喜你,你说对了.快速接头分两部分,一个是牙纹大小,是与阀连接的,我们通常说是几分之几牙,一般常用M5,1/8,2/8,3/8.还一个就是气管大小,我们常说就是φ6,φ8,φ10。所以选择快速接头的时候一定要指定牙纹大小和气管的大小。一般来说,我们是根据汽缸的出力来选择气管以及电磁阀的大小.

网友B:
试验下,4个 ,6个,8个的

网友B:
疑为6个的

网友C:
我的回答是:随你高兴接就是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你。难听一点就是一个很是无聊的话题。

网友D:
气管很容易变径的。。。

网友E:
赞同一楼观点,应该根据气缸出力大小选择电磁阀及气管,至于选择快速接头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