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1):
请教老师们一个问题,我在兄弟单位看到一个亚德客的电磁阀,型号是2V025-08,在官网上却找不到相关资料介绍,在百度知道上得知口径是PT1/4,那么该用多粗的气管呢(比如8个的,10个的)?是不是这个口径与气管没多大关系,而是根据口径来选快速插头,再根据快速插头来选气管呢?如果选快速插头的话,该如何选呢?谢谢大家来解答我的问题。

网友A:
¼  应该是6个的气管吧!

1英寸=25.4mm;
1/8=3.175mm.
通常就按以上关系换算就可以了!
3/4=6/8*3.175=19.05mm;
1/4=2/8=3.175*2=6.35mm
1又1/2=25.4+25.4*1/2=38mm.

网友B:
接口和配管没有确定的关系,PT 1/4的一般配8mm的气管的快速接头

网友C:
这个和你选型气管直径没啥关系,你所说的的1/4只是气接头的螺纹直径!气管选项根据你气动机构来配,一般小型情况下6个和8个的气线可以解决。有的气动机构需要快排动作迅速需气量比较大德话用10个或12个的

楼主:
嗯,谢谢老师的指点
谢谢老师的指点,我又学到了新的知识。我想继续问一下,如果我用8个的气管,买快速接头的话,型号的格式是不是:“PT1/4,∮8”?期待您的回答。

网友D:
如果是直接那就是EPCH8-02,如果是弯接那就是EPL8-02.
8是气管直径02是1/4螺纹,常见还有1/8.3/8.1/2.M5.等螺纹。

网友E:
你想用多大就用多大,只要你转接口对得上就行。
你那个型号转接口如果用“2分变8”就用8MM气管 如果是“2分变10”就用10MM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