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长记号

楼主(2012-01-01):
各位大侠
   我遇到一个问题请大家帮帮忙,我现在在做一个纸板生产线的单面机程序,但是客户要求每十五米记号一次,我能在PLC中计算出距离但是我不知道用什么原件去做记号。
   俺的想法是能有一种元件通过电气控制做到喷墨或者印达到要求,请各位大大帮帮忙出出主意看看怎么办。
   客户的用途是不想上自动的切纸机,没十五米记号一次,在记号的地方用人工去裁纸。
   因为是给工厂做的,如果给为有此元件,可以卖的!!!
   再次谢谢各位大大的帮忙,事成后必有谢!!!!

网友A:
有现成的计米器,在计米的终端装一个轮子,按轮子转一圈的长度来设置计米器的数据,可以用一个摩擦轮来做就行了,在轮子的一个点上用一接近开关来感应。

网友B:
客户的用途是不想上自动的切纸机,没十五米记号一次,在记号的地方用人工去裁纸。
如果上自动切纸机你就会了,是吗?做标记就不会了。

楼主:
拜托老大  ,我是能做自动的切纸机 ,但是这跟我说的不是一回事撒。你真爱抬杠!!!因为以前没涉及过 我怎么知道怎么做标记啊 !!!!~您要有高见,请指教。小子在此先谢谢了额 !!

网友C:
要求在纸板上每隔十五米做个记号?

网友B:
你能控制切刀,为什么不能控制,打号机,喷号机,。。。。。
再不地用个榔头,砸个坑(孔,印。。。)老板不就要个标记嘛

楼主:
嗯  我买了一个喷码机 呵呵
但是不是那么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