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1):
1.故障现象
某啤酒厂的朋友告诉我,他们的灌装机在运行时S7-300的SF灯亮,然后就停机了,没有其他故障显示,两个从站的指示灯显示正常,CPU切换到STOP模式再返回RUN模式后就能恢复正常运行。有时几天出现一次,有时一天几次,不固定。
在CPU模块信息的诊断缓冲区中点击“另存为”按钮,可以将缓冲区的内容保存为文本文件。下面是他发给我的文件的内容,最上面的1号事件是最后出现的事件。
2.诊断缓冲区中的诊断信息
事件1 / 10: 事件ID 16# 4302
模式从启动状态转换为RUN
启动信息:
-后备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戳的时间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在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重启
允许的启动类型:
-允许手动暖重启
-允许自动暖重启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重启
先前的工作模式:启动(暖重启)
要求的工作模式:RUN
进入的事件
23:58:15.502 1997-04-05

事件2 / 10: 事件ID 16# 1382
自动暖重启请求
STOP由于:电源故障
启动信息:
-启动时没有已修改的系统组态
-在设定值和实际值之间没有差异
-后备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戳的时间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在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重启%L允许的启动类型:
-允许手动暖重启
-允许自动暖重启
的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上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重启
所需的OB:启动OB (OB100)
优先级:27
进入的事件
23:58:15.500 1997-04-05

事件3 / 10: 事件ID 16# 4301
模式从STOP转换到启动状态
STOP由于:电源故障
启动信息:
-后备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戳的时间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在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重启
允许的启动类型:
-允许手动暖重启
-允许自动暖重启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重启
先前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要求的工作模式:启动(暖重启)
进入的事件
23:58:14.916 1997-04-05

事件4 / 10: 事件ID 16#38C4
分布式I/O:站返回
受影响DP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5
DP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1021
DP主站的逻辑基址: 1023
要求的OB:机架故障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离开的事件
23:58:14.602 1997-04-05

事件5 / 10: 事件ID 16#38C4
分布式I/O:站返回
受影响DP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1
DP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1022
DP主站的逻辑基址: 1023
要求的OB:机架故障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离开的事件
23:58:14.453 1997-04-05

事件6 / 10: 事件ID 16# 3842
模块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I/O
输入地址: 1021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要求的OB:诊断中断OB (OB82)
OB未找到,或已禁用,或无法在当前工作模式中启动
外部错误,离开的事件
23:58:14.366 1997-04-05

事件7 / 10: 事件ID 16# 3842
模块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I/O
输入地址: 1022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要求的OB:诊断中断OB (OB82)
OB未找到,或已禁用,或无法在当前工作模式中启动
外部错误,离开的事件
23:58:14.364 1997-04-05

事件8 / 10: 事件ID 16# 5371
分布式I/O:与DP主站的同步结束
DP主站的插槽: 2
分布站的编号: 2
进入的事件
23:58:14.353 1997-04-05

事件9 / 10: 事件ID 16# 4300
上电备份
先前的工作模式:无电压
要求的工作模式:STOP (自己初始化)
进入的事件
23:58:10.564 1997-04-05

事件10 / 10: 事件ID 16# 494E
电源故障
先前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要求的工作模式:无电压
外部错误,进入的事件
23:56:54.757 1997-04-05

3.对诊断信息的分析
出现最早的10号事件(23:56:54.757):电源故障,从STOP模式切换到无电压模式。
我第一次知道有个“无电压”模式。
9号事件(23:58:10.564):从无电压模式切换到STOP模式(自己初始化),电源自动恢复了,共断电1分多钟。
8~1号事件是电源恢复后的自动启动过程。时间从23:58:14.353到23:58:15.502,约1.149秒。
8号事件是分布式I/O与主站同步,7~4号事件是两个从站恢复正常后(离开的事件,即故障消失),要求调用OB82和OB86。
3~1号事件是因为电源故障后进入STOP模式,电源恢复后的自动暖启动过程。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出现短暂的电源故障又恢复上电后,CPU要求调用OB82、OB86。如果CPU找不到OB82和OB86,即使电源断电后又自动恢复,也不能自动启动,进入RUN模式。
4.故障的软件处理方法
他们的程序中没有用于故障诊断的组织块,导致瞬时断电时停机。作为常规的措施,我建议他们生成和下载OB82、OB86和OB122。如果是S7-400,还需要生成和下载OB85,它们可以是空的,但是最好在OB82和OB86中编写统计中断次数的程序,例如:
L           MW100
+           I
T           MW100
上述措施可解决瞬时断电又自动恢复的问题。
5.故障的硬件处理方法和处理效果
我过去处理过一次故障,故障出现的时间也具有随机性,诊断缓冲区给出的是某从站的模拟量模块的故障。最后发现故障是从站的电源接线松动造成的。
上述故障信息中有3个事件指出是电源故障,联系到故障出现的时间的随机性,根据经验我估计故障的硬件原因是CPU的电源接线松动,建议他们检查主站、从站的电源接线。可能是因为在检查接线时紧固了电源接线端子,消除了电源线接触不好的隐患,采用上述硬件、软件处理措施后,不但没有自动停机,CPU也没有调用OB82和OB86。说明对诊断信息的分析是正确的,电源瞬时断电的故障已彻底解决。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