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1):
一台电梯  运行一段时间突然死机 然后奥的斯变频器报IGBT故障 然后断电 .送电又可以正常运行 过不了几个小时又会突然死机(有时候一天也不报故障)  这是变频器的问题吗? 如果是变频器的问题  问题在哪 大概怎么处理! 老师们帮帮忙!

网友A:
要先看变频器报警是什么意思,然后顺藤摸瓜

网友B:
先查报警代码的含义;

楼主:
没有奥的斯OVF20变频器说明书,面板就是说 IGBT故障  是变频器的驱动方面问题吗?

网友C:
如果说,变频器的监控信息就是IGBT故障,那一定是温度检测有问题,要么是过流发热停机;要么是温度检测回路有问题停机。

这个应该送修了。否则,人在上面会很不安全的。

网友D:
也有可能是安全回路出问题了,或者是相序计数器出问题也有可能呀,打电梯维保电话就有人解决了,无电梯特种作业证维修出事故了需要负法律责任的

楼主:
面板报IGBT故障 一定是温度检测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