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一起火灾中,电工班长所负的责任(20120104)

楼主(2012-01-02):
前几天看到以前的新闻,是说2005年吉林省辽源市中心医院火灾:,15日16时30分,辽源市中心医院电工班班长张某值班时突然发现医院全楼断电,他来到二楼的配电室,在未查明停电原因的情况下强行送电,之后离开配电室。二三分钟后,配电室发出“噼啪”响声,张某返回时发现配电室已冒烟,他未采取扑救措施,而是跑到院外去拉变电器刀闸开关,再返回二楼时火势已经蔓延开来,从而酿成大祸,造成37人死亡。这位班长也被判有期6年。

上述写的电工班长的事故责任有三点:1、未查明停电原因的情况下强行送电,2、送电之后离开配电室,3、发现配电室已冒烟,他未采取扑救措施,而是跑到院外去拉变电器刀闸开关。

第1点是否有失公平,好比我们单位的总闸跳了,我也会认为可能是电压波动或未通知的突然停电等等原因,而试送闸,这不试送闸看合闸时的反映,合闸后电流电压表的情况,怎么查明停电原因?难道举着电筒绕整个医院找是否有短路迹象?这么慢腾腾不供电还不被炒了。
第2点到是没说错,送电后应当待几分钟,看看电流表电压表是否正常
第3点又有不公平吧,配电室已冒烟,电工班长跑到院外去拉变电器刀闸开关,这也叫未采取扑救措施?做为一个电工看到配电室冒烟,他也知道这时总闸比跌落保险距离自已最近,可是他却选择去拉跌落保险,可见当时配电室内的情况恶劣的让人不敢冲进去了,所以选择拉跌落保险。

 众位前辈,上面是我个人的看法,不知是否正确,请指正。

网友A:
唉,,,倒霉,送砸这玩意,能不自己送就不送。。。

网友B:
恐怖!他落了个前后不是人!

网友C:
法律是给没能力的人定的!

网友D:
他的配电系统设计的不合理,怎么会跳总闸呢,为什么不跳分支空开呢,这明显是设计的问题,没有一个应急的机制,还是领导管理不善的结果。

网友E:
估计是个临时工!
这个应该是

网友F:
从事故描述过程看,当事人有明显的失误。

第一,送闸没问题,问题是,送闸以后,没有观察结果;

第二,当发现变电室着火,第一反应是火势是否能自救的快速反应和判断,如果不能自救,应立即拨打119,然后再施救而且首当其冲的是在本地拉总闸而不是跑的上口去,这样初期自救的机会就没了。特别是,消防器材要随手能拿到,就近施救;

第三,凡遇故障(比如掉闸),决不能一人到现场,起码要两人以上,这样就机动许多。凡是单人值班的,都要事先喊人来两人(或以上)去处理事故。这个也是规程。

由此断定,这个当事人,平时就没有对突发事件的思想准备,导致一旦出现危险,手忙脚乱的处理,贻误最佳抢险时间。

教训:平时就要有警惕性,只要是事故,不能盲目的操作,要快速反应一个预案,再去操作。就不至于狼狈不堪了。而且即便是导致重大事故,也没有什么责任。属于不可抗拒的外力。电工,特别是值班电工,要有这个训练有素的应急基础。否则,就别在重要岗位上值班。因为在重要岗位但凡出事,都有法律责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