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1n连接电脑串口的问题!

楼主(2012-01-02):
最近在学rs指令,想用串口调试助手来搞,可是摆弄了一天也没有收到PLC发出的数据。
现在怀疑用sc-09编程电缆插在上图的1号口中是错误的,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数据要插哪呢??

网友A:
1中是422的编程口,可以在2处扩展一个FX1N-232-BD板用来做通讯

网友B:
呵呵;
你用RS指令,与外部通讯,看你用的是RS232还是RS485,在接口2另配一个BD通讯板;

网友C:
编程口照样能够收发数据啊 不然你怎样写程序和监测呢。。。主要就是看看你对三菱的通讯了不了解 对数据的收发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