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2):
请各位老师帮忙解决一下。我们厂的光子牌在一次突然停机后全部不亮了,不知为什么检查电源有6点几伏本来光子牌的电源是24伏不知为什么电压下降了。我厂的光子牌是重庆蓝陵的型号是SXB--1.我少接几个电压升高了一点10伏多但是这时光子牌亮了连不该亮的都亮了。不知为什么?现在的状况就像只是把光子牌搞亮了,但没起到它的作用。我单独接一个亮了但只是亮了不能控制。不知光子牌的原理是怎样的,它跟数显表的关系是怎样的?应该数显表来控制它数显表要给光子牌一个电压吗?谢谢老师解决!

网友A:
你把负载都拆掉,测量一下电源电源电压,把各路负载都测量一下电阻值。

楼主:
拆了负载电源电压有21V多一点,带上几个光子牌电压就降了。有光子牌与数显表的知识吗?就是说数显表是怎样使光子牌亮,高低报警它给光子牌是一个什么信号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