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新年的元旦和今天,我上班做了这样一些事情,这样的工作到底还应不应该继续干下去?

楼主(2012-01-02):
元月1号,本来不准备加班的,突然临时安排我加班,是机修的一件事情,虽然我是电工,但是领导说我们要朝机电一体化的方向发展,电工不能只会干电工,机修的事情也应该会做。
另外两个同事一个是焊工,一个是车工,原来呆在机修班,没有那么多焊工和车工的事情,所以他们大部分也是做钳工的事。
我们机修现在与生产厂是分开的两个单位,生产厂提供备件和特殊工具。由于生产厂设备负责人没有加班,接待我们的是生产工,他说只要换密封轴承,备件我们找不到,进口润滑油锁在生产厂设备负责人的柜子里。
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给一个风机换3个轴承。其中有一个是密封轴承。拆卸很顺利,不到一个小时就拆了,很快我们就把两个轴承换了,这个时候生产厂设备负责人才进来,说我们最好把轴都换了。我们没有说二话,换了新轴和轴承。上皮带轮发现了问题,键槽比原来的要浅,铣键槽需要搬到我们车间去,很麻烦,经过生产厂设备负责人同意,考虑到风机的力不是很大,我们采取将键磨薄的办法,才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中午12点,吃了饭没有休息,想做完早点回家,马上搬到设备上安装,因为有三个轴承,据说三个点很难调整成直线,但是那天我们还是很顺利,风机旋转很活。
没有想到的是,有个同事装风叶,原来只是眼睛瞄了一下风叶的键槽还是和原来差不多深的,结果装上去之后,打不进,取不出,干到差不多下午4点,由于没有专用拉勾,我们决定明天再想办法。

机修看似简单粗活,其实也需要细心的,这对于我来说确实是一个教训。

楼主:
2012年1月2日,也就是今天,是轮到我值班,以做电工的事情为主。我和另外一个值班电工做了这么些事情。以下各厂,为一个集团公司下属的各个生产厂,小的一栋厂房,100多职工,大的有几栋厂房,几百职工。

首先是去A厂换了一个设备灯泡和一个熔断器;
然后去B厂有个设备门开关异常,检查为门感应开关失灵,更换了两个,有一个还是不行,发现线断,处理好试车正常。
再去C厂更换一个小泵;
接着去D厂,一套设备没有电源,设备配电柜没有电源进来。与该厂设备主管联系就是让我们自己找周围的房间和配电间,配电间的锁我们可以砸掉。找了周围几个房子,觉得都没有到这里的电源,于是砸开了配电间,没有找到到那间房子的编号开关。后来在设备配电柜一个不显眼的位置,找到了标有来源编号的配电柜,在一个比较远的房间。那个配电柜里有三个电源开关是关着的,并不是跳闸,有点犹豫能不能送,考虑到这些开关并没有挂牌,决定还是送,开关没有任何标记,我们只能一个个试,试送第二个开关,那个设备有电了。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中午12点。
回去吃了饭,我们休息到下午1点,又出发了。

去了E厂,有套设备加热炉电流小,一般都是发热电阻丝断了,很快换了一根,送电,还是小,经查,旁边那根又断了。
去了F厂,让我们检查一套设备的热电偶,我们一看,热电偶怎么检查?我们又不负责校验,至于热电偶通断,一眼就能看出来,表不是显示得好好的吗?再打电话问报修的人,他说升温慢,(生产工里也有很多自以为很懂的人,让你检查这个检查那个),升温慢为什么一定要让别人检查热电偶呢?于是我检查发热管电源,有三组,其中一组电源是关着的,有一组电源缺一相,空开有相不通,假日放假,我们没有配件,于是只合上了那个关着的电源,加热肯定是快些了。
接着我们又赶往B厂,又有一台炉子快熔烧了,一有一台炉子有一带降温了,我们一个人换快熔,一个人换电阻丝。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下午3点,那个人不想做了。
还有一件小事需要去A厂,我一个人去,是一个感应开关被撞断了,没有配件,我将其中一个短接,能使设备正常运行。
快4点钟,还有些维修单只能交给晚班做了。

楼主:
我们是考核工时的,因为维修的东西很杂,不确定因素很多,所以我们大部分是按实际维修时间计算,你干得快,干得多,别人干得慢,拖时间,结果是一样的。

但是我发现多数人还是善良的,一般不会故意拖延时间,而且会尽量把事情做得最好。

楼主:
本来晚上还想自学AUTOCAD Electrical,现在有点累,沉不下心

我想把有套设备的图纸全部画出来,现在我还只晓得画CAD,画了30页还有些没有处理好,还有很多技巧没有掌握
我计划今年过年之前一定要把这70页图纸给完美地画出来。

然后进一步学习西门子S7-300 PLC,目前我还只会查看程序,编一些简单的开关量程序。

过年之前我还要和别人借个三菱的PLC,把上次竞赛的程序反复搞几遍,发出脉冲指令和特殊指令不能模拟仿真,虽然我代表公司和地方参加竞赛,但是没有哪个单位支持我一个PLC,你们说可怜不?

网友A:
多干活不是坏事,有些事看起来不难,做起来就不一样了,楼主的进取心态值得学习。

网友B:
你们也考核工时?你们的领导一定脑残,一位维修时间长的工人技术好,能干
我们以前也考核过,没办法,都造假,有的同事一天工作了25个小时

网友C:
“机电一体化”,当时我看见这名词时,好像不是这么说的。
维修中,遇到“自以为很懂的人”,似乎很“正常”。

元旦假日,楼主是在工作中度过的了,致敬!
并谢谢分享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