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2):
刚开始学电工,应该从何入手,天天学习点简单实用的东西哟。大家集思广益。

可以从基本的元件,电路谈起,请大家都参与一下吧。

网友A:
有师傅就跟师傅后好好学,没就买基本书看,

网友B:
电工三表要练熟,电工识图图形符号背画熟,玩转熟悉各小基础电器如接触器/复合按钮/变压器/热电保/开关电源/驱动器/及其他

网友C:
可以先从工作中接触到的内容开始。

网友D:
有条件的先打好理论基础,再去结合实际

网友E:
我也刚学几年,一起来跟楼主学习的..

网友F:
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最基础的东西随时可以用到,打好底子才是硬道理

网友G:
从你的工作内容开始学习这样比较快,接触的多

网友H:
这些内容需要你慢慢的学习:
电工的基本技能:
1、安全知识和触电急救;
2、电工基本操作:
导线的连接、
绝缘恢复、
电工仪表的使用、
照明电路安装、
电能表接线及配电板的安装等
3、三相电动机的安装维护检修
4、常用低压电器的识别与维修
低压开关、
熔断器、
主令电器、
接触器、
继电器;
5、电动机基本控制电路安装维修:
单向运转控制线路、
可逆运转控制线路、
降压启动控制线路、
顺序控制和多地控制线路、
制动控制线路

网友I:
电气识图是必须会的,否则查故障困难
一些常识很重要,基础的东西也得学会

网友J:
欧姆定律是基础的基础,你必须用得滚瓜烂熟,否则成不了一名好电工,你慢慢会体会到的。

网友K:
先去接线头,这是基本功。线头接不了其他的都是扯淡

网友L:
支持8楼,安全第一,工做不做得先得保住小命

网友M:
学好基础,

网友N:
安全第一    理论知识首先得知道     在学习中一定要规范操作

网友O:
首先熟悉你自己的仪表和工具,然后是怎么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

网友P:
一些常识很重要,基础的东西也得扎实

网友Q:
一起努力  我也干这个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