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

楼主(2012-01-02):
为啥功率小的电机接线盒引出线有三根的?

网友A:
因为不需要降压启动!0

网友B:
小电机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C:
你想像中应当是几根线?

网友D:
如果是三相380/220V的就有6根线。

网友E:
380降压启动的最后也不是三根线吗,只不过用六根线,小功率的一般都三根线的

网友F:
当然是启动电流小,来直接启动了

网友G:
380V小电动机都是Y接法,成本考虑

网友H:
小功率电动机一般为Y型接法,Y点直接封死,只引出三根电源线即可。

网友I:
抽头是有6个,但不管你是星形接还是三角接法出来的都 是三根线。星三角转换起动就6根

网友J(2012-10-18):
小功率电动机一般为Y型接法,Y点直接封死,只引出三根电源线即可

网友K:
既然是三相,电压可以是三相220V或三相380V,只有三个接线,就表示定子线圈是三角形连接。如是四根线,就是星形A,B,C,和O中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