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忙看一下这块电路板

楼主(2012-01-02):
这是一个台灯的电路板,插上灯管不亮,请熟悉电子电路的师傅看看,它的输入交流220V,输出应该是多少,

网友A:
上回修自己家的沒修好,也不知道那里卖这种镇流器.

网友B:
换个普通电子镇流器!功率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也是个普通电子整流器哦!
主要看 电容和三极管!

网友D:
电子镇流器在论坛内有图纸。多数是灯管内的电容器坏了,可以换根灯管试一下。

网友E:
看你的灯管上的说明吧,我新买的灯管的包装上写的是220VAC50HZ-11W

网友F:
这是一个小功率的电子镇流器。

网友G:
电容和13003坏的比较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换个普通电子镇流器!功率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I:
卖灯的店里有这种板子。

网友J:
这个是镇流器?长见识了

网友A:
电子镇流器输出4根线.这个板子输出是两根线.怎么用电子镇流器.

网友K:
图片那么黑

网友L:
电子整流器

网友M:
引用 网友G:
电容和13003坏的比较多

长知识了

网友N(2013-01-03):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O:
这种用TO-90封装的13002或13003作为脉冲推动管做的荧光灯电子镇流器负载功率应不超过28W。否则很容易烧毁。
输出线有2根和4根,2根的是分别接荧光灯的两头的一个灯脚,两头另外的一个灯脚间并一个1kV以上的耐压,101及以上容量的CBB电容。
4根输出线的是依次相连的两根线接荧光灯一头。另外依次相连的两根线接另一头。

网友P:
真巧啊··我今天也拆了个这种台灯呵呵·

网友Q:
几块钱的事,买一个算了。

网友R: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台灯的电路板,插上灯管不亮,请熟悉电子电路的师傅看看,它的输入交流220V,输出应该是多少,

肉眼看不出损坏的话!更换一下灯线间的电容,那个较易损坏

网友S(2013-12-08):
你修一个整天还不如买一个新的实在,工费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