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转RS485问题

楼主(2012-01-02):
各位老大,我想请教两个问题。
1.我现在用一个转换模块和单片机通讯,只能接收数据,不能发送,是什么原因。(如果是232端芯片问题,有没有好的办法来确定)
2.RS232转RS485模块的标准是不是统一的,怎样用万用表测电压来确定模块的好坏。(我遇到有些模块的A对地电压为5V,有的却是9V)

谢谢答复!

网友A(2012-02-13):
RS232转RS485看看各厂家的标准.有的是5V供电有的是9V;还有12V的;

波仕的是5V的供电;测量的话测试AB脚 之间是5V左右就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