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3):
我单位有一台FXABB变频器.185KVA运行中偶尔出现偷停现象.端子板COM FOW之间接的是扭子开关.请问师傅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停机?如何检查处理?谢谢.

网友A:
停机有没有报警代码?

网友B:
如果怀疑端子板COM FOW外部接触不良,可以直接在端子板上接一开关一试。

网友C:
测试一下。。。。

网友D:
如果没有故障就是收到了“停”的命令

楼主:
调出故障码.提示:没有故障.但是他确实在运行中偷停.操作人员都不敢离开一会儿.2011年10月份新安装的全新机器.目前不知如何是好.

网友D:
谁控制变频器?

网友E:
“偷停”?如果没有故障码,那很可能是控制上有瑕疵包括软件和硬件。

网友F:
如果没有故障,停的时候,检查硬件和软件上都检查以下两点:
1.启动信号有没有给过去
2.停止信号有没有给过去

网友G:
FXABB变频器  有各类故障代码的。注意查看下,运行中也要观察,要不不常发生,还真不好查原因。

网友H:
应该有故障代码 我以前碰到过一个给它7.6-8HZ的时候 变频器不停的启停,
建议找到故障代码,联系厂家

网友I:
应该在外部控制上出问题了

网友J:
找供应商

楼主:
这几天又出现七八次偷停现象了.最后决定采用键盘控制试一试.如果再出现此故障的话.就可以断定是变频器内部质量问题了.

网友K:
哈哈,前些天我也发了一条同样的贴,新装的变频(自动停机,没有故障显示)在大频率(17HZ)以上停机次数少,小频率(10HZ)以下时就常自动停机。后来经过仔细查看,原来是外部给定(启动)信号的继电器接触不良,后来换了一个继电器就OK了。

网友L:
误操作引起的,或是瞬间跳电导致变频器没有了输出。

网友M:
查看有没有故障代码?如果没有那么检查停止回路!!!

网友N:
这问题太笼统了,现场仔细检视,分析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