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3):
直线位移传感器的功能在于把直线机械位移量转换成电信号。为了达到这一效果,通常将可变电阻滑轨定置在传感器的固定部位,通过滑片在滑轨上的位移来测量不同的阻值。传感器滑轨连接稳态直流电压,允许流过微安培的小电流,滑片和始端之间的电压,与滑片移动的长度成正比。将传感器用作分压器可最大限度降低对滑轨总阻值精确性的要求,因为由温度变化引起的阻值变化不会影响到测量结果。

网友A:
这种直线位移传感器,楼主知道哪种比较好吗?可以悄悄的密我。我需用。

网友B:
我已研发便宜的“直线型”电阻式传感器

网友C(2012-03-27):
路过   有什么不懂的可以直接联系本人   http://miran168.goepe.com/apollo/introduce.html

网友D(2012-04-26):
如果有钱可以选择磁致伸缩,那东西不容易坏,因为没有接触,除非机械坏了

网友E(2012-07-13):
我这边有便宜的拉线位移传感器,配电位器,编码器均可。http://www.startestsystem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