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问题

楼主(2012-01-04):
最近安装一个K热点偶,想使用了1个热电偶温度变送器变成4~20mA信号。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信号输出?
如果不接温度变送器,直接接控制器有显示正常。
还有就是换成热电阻+电阻变送器,信号也正常。

网友A:
接线有问题吧!

楼主:
接线是24电源+  变送器+ 变送器- 显示器+ 显示器-  24电源-,两线制接法,应该不会错吧.因为热电阻就是这样接工作正常的.

网友B:
你的变送器用设置吗,是不是输出设置出问题了?

网友C:
分有源和无源的,不要搞错了

楼主:
明天去试一下,谢谢了

网友D:
设置有问题吧!

网友E:
你变送器的输入接口是否对(是K型热电偶还是热电阻)

网友F:
仪表参数有问题

网友G:
不知温度变送器中组态时的热电偶型号是否选对,热电偶接线是否正确。

楼主:
热电偶变送器
上传1个热电偶变送器,大家帮我看看怎么接线?
SBW温度变送器  分度号:K 电源24VDC 精度0.5%FS
测温范围:0~800  输出:4~20mA, 编号:0906394
上海图灵仪表厂

楼主:
输出到表就是4~20mA,我想这不会设置错误的。如果不用温度变送器,直接用热电偶接表,输出就是K热电偶,是好用的。同样用热电阻+热电阻温度变送器接表也好用。

楼主:
主要是想把4~20mA信号接到PLC AI 模块,热电偶补偿导线无法接上去。所以想把热电偶先转变成4~20mA信号,这样就直接用2根屏蔽铜线就OK了。谢谢,大家!

网友H:
检查变送器的输入是否为K型热电偶信号

网友G:
莫不是变送器是坏的把,加个弱电势信号看看是否有输出,或者直接短接应该显示此时的大气温度。

网友I:
热电偶不能代替热电阻!

网友J:
变送器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