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控制器《急》

楼主(2012-01-04):
请问压力控制器的原理??里面哪个常开,常闭是怎么理解的啊??是不是当温度达到设定值,常闭点回断开??谢谢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无压力时断开的为常开,接通的为常闭;当压力正常时,常闭断开,常开闭合。

网友B:
对照着说明书上都有的,规格不一样接点可能也有区别的。

网友C:
应该有说明书吧,没有说明书从网上查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无压力时断开的为常开,接通的为常闭;当压力正常时,常闭断开,常开闭合。

经典解释。

网友D:
引申下,其它类型控制器类同

网友E:
压力控制器怎么和温度扯上了

网友F(2012-05-15):
如果无说明书只好现场连接实验或者用压力校验仪给定压力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