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求解

楼主(2012-01-04):
(无正文)

楼主:
光钎感应到有东西的时候 转盘转两步 汽缸动作 如果没有东西转盘直接转过去

网友A:
三菱FX系列PLC有移位指令可以用于这个控制

网友B:
楼主能详细描述一下吗?

网友C:
转盘是用凸轮分割器?还是用伺服之类的?

网友D:
三菱FX系列PLC有移位指令可以用于这个控制,,,是的SFTL和SFTR都能达到移位的功能!

网友E:
这个是典型定位控系统。是V/P的应用,三菱的Q系统PLC有这样的功能,先是V模式运动控制,如光钎没有感应到东西的时候,一直的V模式运动下去,有的时候,转到P模式,汽缸动作,OK。以后就是一样的控制了。并且这个东西我刚好以前做过一个类似的,用了好几年了,一直运行OK。

网友F(2012-04-08):
可做多站式 比如1站检测 3站加铆 比较简单 例用步进指令就可以完成动作